楼主(2010-11-26):
我有一台湾机,上面是中文繁体,我用PROFACE软件打开后显示是乱七八糟的,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人机是什么版本的软件?通常高版本不在存此问题,我用中文的软件打开JP程序都可以。

有以下两种方法可供参考:
1.更改系统区域设置《控制面板->时钟、语言和区域->区域和语言-> 管理》的 弹出窗口中“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 ,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下拉菜单中选择“中文(繁体,台湾),系统需重启,且更改后再打简体的(如.TXT格式)文件会是乱码,需要再改回来。

2.下载一个微软的小软件”Microsoft AppLocale“,安装后可解决非系统语言的软件的安装使用等。

网友B:
樓主兄弟可以選用Microsoft AppLocale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试。

楼主:
试了两种方案,都不行的,第一种方案要我安装WINDOWS的一张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两种方案,都不行的,第一种方案要我安装WINDOWS的一张盘。

使用Microsoft AppLocale一定可以,應該是兄弟的方法不對

楼主:
版主兄弟,我那软件安装了之后怎么用啊?我是在那软件打开后加入PROFACE的EXE文件,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C:
Microsoft AppLocale Utility 1.0 乱码消除器,下载了,试用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D:
楼上说的那个软件是可以达到的,我就常用这个软件,要不你把程序发上来,我打开给你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兄弟,我那软件安装了之后怎么用啊?我是在那软件打开后加入PROFACE的EXE文件,是不是这样呢?

1.開啟Microsoft AppLocale工具
2.選擇你要使用工具開啟的應用程序(proface)
3.選擇應用程序的語言,中文(繁體)
4.創建快捷方式
5.利用剛剛開啟的proface軟體開啟你的工程(切忌你的工程路徑中不能還有非繁體字體以外的字體,當然英文及數字除外,如簡體字,若有簡體字存在你的工程將不能開啟,請將還有簡體字的部份修改為數字或字母再來開啟)

楼主:
我试了版主的方法,但是那上面检测不到目前使用的语言,还是不行的,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版主的方法,但是那上面检测不到目前使用的语言,还是不行的,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給一個利用此工具開啟三菱plc程序的圖例

网友E:
南极星也不错啊。

网友F:
设中文的呀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