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台达SC高速计数比较复位

楼主(2010-11-26):
程序如图,X11接编码A相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高速送料完成后,低速送料完成后,不会复位Y10,送料继续以低速运行。
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一两个小时一次。我排除了手动运行干扰,其他SET Y10的干扰 送料阶段复位M0 M1的可能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1.你的程序可能有漏洞,请仔细检;
2.你的脉冲输入频率超出PLC的高速计数器比较频率!
手册上X11可以接受100KHz,我计算的才2K多,如果程序漏洞,在图片上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