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

楼主(2010-11-26):
232BD 通讯时 如果没有连接232设备,232BD的放松指示灯会亮吗? 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你程序里面在发送的 发送灯就会亮

网友B:
使得,有发送或者接受就有灯亮

楼主:
你好 我用232BD 通讯时 请问D8120 中的b12 b11 b10 b9 如何设置 急啊 !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2011-01-01):
:FX2N-232BD手册上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有数据发送的时候发送指示灯会闪的!与你接不接数据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