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我用的是三菱的MR-E-70A的伺服放大器,今天装配员把设备组合好,我调试的时候,伺服一直显示是   AL  32
我查了下是  过电流  ,说明书上有好几种可能:1,UVW线短接。2.,UVW线和地线短接,3伺服坏了
我是用万用表测得,没有短接的问题,伺服放大器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伺服上电,一上电都正常,但一给伺服脉冲,他就显示AL 32
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问题困扰着我现在寝食难安啊

网友A:
电机刹车打开没有,核对一下UVW线接对没?

网友B:
如果线没问题,很可能伺服坏了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UV UW VW 这三组,应该只有一组是通的或者电阻值特别低,如果出现2组或者3组都这样,那就。。。要送修了,而且可能收费蛮高。

网友C:
检查装配组合时,线有没有接错,如果线没有接错,一般是MR-E-70A驱动器坏了,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三菱伺服,技术支持---13556213286

楼主:
我把伺服放大器上面的U V W 拔下来量了下,都是通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补充下,另外一头是接伺服电机的

楼主:
但是把连伺服电机那头的U  V  W  拔下来测量,就不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伺服放大器上面的U V W 拔下来量了下,都是通的。。。。。这是为什么?

那是必须的你这时测的事马达线圈啊,我建议重点查一下刹车系统

网友E:
建议看一下伺服控制器到伺服电机的电线,相序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