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请问一 下 CPU224CN  多少钱能拿到?用它来和 变频器通讯z   是不 是加什么东西可以扩展一个通讯口(主要是要用电脑监控)
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A:
你直接用CPU224CNXP就可以了,有模拟量接口的,价格在2600
CPU224CN才1300啊

网友B:
CPU 224 CN 正品行货的价格在1100元左右

网友B:
PLC 和 变频器用 MODBUS 通讯,具体我也没操作过

另外, 224 CN(好像是南京生产的),一定要用 中文版的V4.0才能把程序上载到PLC中,
V3.2 等上载不了

网友C:
CPU 224CN 看你要多少点的输入 输出了,在1400--2300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 224CN 看你要多少点的输入 输出了,在1400--2300之间

CPU224CN是14路输入,10路输出,难道这位朋友还有点数更多的?224CN价格为1050-1200之间,224XPCN价格在1750-1900之间,建议楼主用CPU224XPCN。
谢谢  我 也是这么想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E(2011-06-09):
你可以考虑1200PLC,比200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