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楼主buyulong于2010-11-26 18:46发表的 Pro face:GP2501-SC11与 三菱  QJ71C24N  通信问题请教!谢谢!! :
[attachment=50414]

兄弟請確認通訊線是否有問題?另你的人機通訊設置是否正確?

网友B:
1.确认通信线缆接线是不是正确。
2.GP侧通信设置要与PLC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