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母龙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11-26):
请教那位大侠:
我用的是欧母龙CPM2AH-40CDR的PLC程序编写好以后,编译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但是下载到PLC的时候无法下载,错误提示,有时是无END(01),有时候提示内存错误,
清除PLC内存后,无错误提示,重新下载后又会出现相同的错误日志提示
请那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LC程序中加入END指令啊。

楼主:
补充一下,整段程序中的部分可以传送到PLC,但是全部传送到PLC就不行了,程序大小没有超过PLC程序内存量

网友B:
看看是否是设置方面的原因。或者把你的程序发上来。

楼主:
以下是编写的程序
.pdf

楼主:
补充一下,一天中有一次可以把整段程序下载到PLC,上传修改后重新下载到PLC就不行了。
然后和PLC通讯可以连接上,但是程序不能下载,程序中的部分却可以下载到PLC

网友B:
从你的程序看,无END指令。出现你说的情况,可能和软件里面的PLC设置有关的。前面说了,查看设置。

楼主:
段2有END指令,PLC设置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清PLC内存后,好像里面部分程序还存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看了程序,应该是END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