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问题,急```````

楼主(2010-11-26):
电动机的绕组线圈重新绕后试机(每相都是且平衡)电流过大!用电桥量没有短路,下线是按照原来的线径下的,扎数也是原来的,情况紧急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线头接错 你是什么电机 JO系列Y系列 都是头接头 尾接尾检查一下 还有星行三角

网友B:
把星形接成三角形了吧?

网友C:
有些电机本身就是比一般的大的,没什么稀奇的,有的是断续工作制的。

网友D:
铁芯是否移动,铁芯与转子间隙是否磨大了

网友E:
如果是JO或Y系列,肯定是你的线圈弄错了。如果是进口电机,我碰到过,原数据弄好,电流过大。
原因是电机烧坏时温度过高。修理时又一次加温拆旧线,鉄芯的磁通量下降了。向韩国,日本
的有些电机,设计时鉄芯的磁通就到了极限,一翻修就不行了。

网友F:
电流大了多少,超过额定电流没有,是不是转子装反了,线径是否准确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先看看抽头有没有接错,电机电压要确认好,电机的B相一定要反过来接,才可以

网友H:
什么型号的电机,多少千瓦,空载电流是多少,在帮你分析

网友I:
同意二楼意见,别人修电机绕线圈是靠这吃饭的,通常只要不是很复杂的都不可能搞错,星三角搞错倒是很有可能的,以前我也曾遇到过多次

网友J:
还得注意转子断条的问题.

网友K:
二楼说的对,可能性很大

网友L:
应该是星三角搞错了,调调试试吧。

网友M:
4千瓦以下一般是Y连接,

网友N:
问一下,能不能从电机为什么烧的入手。

网友O:
这个我不懂,只是路过而已

网友P:
我认为也是线头接错了

网友Q:
不同的电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R:
会不会是并线头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S:
电流过大有多大呀,有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