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台PLC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2010-11-26):
我家有一台PLC不知道怎么玩???
高手教教我啊 ~~
万分的感谢!

楼主:
这是图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自己看下手册,用电脑连接或者用手编慢慢的搞
自学

网友B:
能有这东东,说明你朋友有搞这个滴~~

楼主:
谢谢 我是新手 没弄过这玩意

网友C:
买根SC-09的数据线装个软件,下份编程手册慢慢研究就可以了。

网友D:
慢慢研究,要有耐心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五楼型号是 fx1n-40mr-001 应该是什么型号的编程线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五楼型号是 fx1n-40mr-001 应该是什么型号的编程线呢 谢谢
可以买根USB接口的SC-09。如图:

网友E:
好东西,慢慢的耐心的研究吧。

网友F:
楼主除了PLC至少还需要以下几样
1、电脑(最好是有串口的)
2、编程电缆SC-09
3、24VDC电源
4、编程软件(GX8.86全系列的)
5、电笔或螺丝刀(也有人叫起子)
6、若干电线、开关、按钮、继电器及要控制的设备。
7、编程手册
饿米豆腐

网友G:
嗯,先下载编程软件、编程手册,练习编程;查使用手册,看如何接线。
编程线前面也已提到。

网友H:
别急,慢慢来

网友I:
赚点工控分

网友J:
哈哈 有问题可以联系 一起交流
QQ:410354265

网友K:
很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