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写到998步无法写入 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26):
PLC写到998步无法写入 什么原因?

网友A:
内存满了 ?

网友B:
是什么PLC?我用台达DVP64ES的写2890步都没事呀,掉电寄存器全部用完
工控组态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一般的PLC最少都能写2000步!

网友D:
不会吧,何种plc

网友E:
一般小型plc到8000步。

网友F:
不会这么少吧,一般都有两千步的

网友G:
楼主也不说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H:
内存不够

网友I:
三菱老的F1只有1000步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J:
应该是内存满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三菱的 可能是内存满了吧!

网友K:
是不是通讯错误呀。

网友L(2011-02-26):
内存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