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三菱伺服系统,采用三菱Q系列PLC控制,设置的是用脉冲控制,在运行时会出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机构跑的位置会变化!初步怀疑是有脉冲干扰,求教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是否真的为脉冲干扰,是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用程序让伺服跑固定的位置,比如右一百万个脉冲,左一百个脉冲。如次很多次看跑的位置对不。
使用良好的接地和优质的屏蔽线会好一些。
所以很多系统会考虑使用总线控制,可能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网友B:
可以先核对脉冲数是否一样.
例如:PLC送出1000 PLS ,在GX Configurator-QP Monitor 可以看到送出PLS
     或是在驱动器Monitor监视[P值]
再来解决是否有干扰的问题

网友C:
很多系统会考虑使用总线控制?

网友D(2011-07-21):
等待答案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程序让伺服跑固定的位置,比如右一百万个脉冲,左一百个脉冲。如次很多次看跑的位置对不。
使用良好的接地和优质的屏蔽线会好一些。
所以很多系统会考虑使用总线控制,可能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你好!我没用过伺服,请问伺服能存储控制信息吗?我意思是PLC能否通过485通信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完成任务?

网友F:
那是不可能的,伺服是用脉冲控制的,485通信能产生脉冲吗?

网友G:
那是不可能的,伺服是用脉冲控制的,485通信能产生脉冲吗,我看过 好多数控设备,用了好象是485模块通讯,这如何解释

网友H:
楼上是说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