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大家好!其玻璃熔炉熔玻璃要控制其液面的高度!温度在1400度!以前是用一种激光斜射对面接收来控制!其困难就是只要发射和接收两个只要有一点动摇了就不行了!然后调试也困难!用不了多久看大炉的人就会把它搞烂了!还有一种是用微量的气体来吹玻璃表面靠其反压取信号做开关量和4-20的输出!但问题就是气管离玻璃面太近了易断和气压有人为的加大把玻璃吹起气泡!所以这两种都不是很好的控制但现在在玻璃公司中就是这两种来做的!现在我想问大家的就是有没有一种激光测距离的是直线的假如:我在玻璃上面3米高的地方垂直把激光安好,测得距离是3.5米了那我就把它做为一个设定值让其高度在0.02-0.03MM的正负间波动来输出比例4-20的电流!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激光,声波的也可以!《就像红外线测温仪那样光射到了就知道温度了!》

网友A:
向基恩士公司问问,是否有此场所的激光位移传感器的使用或者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B:
KEYENCE基恩士公司有此激光感应器,以前我用过。

网友C:
我原来干过的企业,大连福仁玻璃制造,测量距离范围0.-60米,要使用反光板, 全程精度误差1.5毫米 激光测距离的传感器是用的武汉欧卡科技公司的产品,具体型号我记不起来了,

网友D:
激光感应器

网友E:
可用声纳探测器来做,探测液面,犹如雷达的原理哦,这个应该很好买,纺织行业用的多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谢谢大家!只要有反光板的就不好用啊!期待在告诉我更好的产品!

网友F:
楼主看看附件里的LK-G 系列合适吗,最好问问基恩士的销售人员
附件: 激光位移传感器 技术指南.rar (1401 K) 下载次数:26

楼主:
大家好!这东西真的难找啊!KEYENCE基恩士公司我问了他们的做不了!在网上找了有十多家的东西都说不能达到我们控制的要求!希望大家再出主意!谢谢!

网友G:
我以前见过福临门有类似的激光测量。你去找找。

网友H:
其困难就是只要发射和接收两个只要有一点动摇了就不行了
这句话说的不详细,为什么会动摇啊

楼主:
因为安装的地方是要经常有人工作的!在玻璃公司地方大没有好固定的地方!

网友I:
找一下 E+H,不过价格很贵

网友J:
同意二楼的,基恩斯产品多的是

网友K:
KEYENCE基恩士公司那个是用来精密测量的不是用来干这个粗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