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控制线路图,要求:有二台电机,先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第二台电机,当第二台电机启动完后就关闭第一台电机;停机时:先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二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一台电机。

网友A:
应该要多个继电器还有时间继电器,具体说有点复杂

网友B:
引用楼主wen_xian_jun于2010-11-27 14:12发表的 二次控制线路图 :
控制线路图,要求:有二台电机,先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第二台电机,当第二台电机启动完后就关闭第一台电机;停机时:先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二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一台电机。

停机前,二台电机不动?楼主说要二次控制线路图,不知道是要PLC的还是要时间继电器等搭出来的?
饿米豆腐

网友C:
看图SB1为启动按钮,SB2为停止按钮,KM1为第一台电机,KM2为第二台电机,KT3>KT2

楼主:
二台电机,开机:先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第二台电机,当第二台电机启动完后就关闭第一台电机,第二台电机继续运行;
停机时:先再次打开第一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二台电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停第一台电机(至次全部停止)。

PLC控制或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的都行。

网友D: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楼主如果有心从事电气这一块的话,最好还是自己考虑好了

楼主:
谢谢三楼,虽然控制要求我有点没说很明白,但从图上看已经达到这个效果,另外我自己也画了一张,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行得通,能够达到控制要求。谢谢各位。

楼主:
KT3线圈上面的KT2与KT3常开触点为瞬时动作的触点。

楼主:
三楼师傅发的这张图片,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如果当操作员平时不按启动按钮的时候,无意中按了停止按钮,是不是电机会重新启动呀?要让这个安全因素消除就好。

网友E:
这个用PLC步进指令就好了,不复杂

楼主:
6楼这个图片,发错了,好像有点问题,我现在重新发一张上来看,请各位指教。至于用PLC控制,这个老板肯定不让,投资大了不会出这个钱的,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低的成本那才是最好的。用PLC对于个体户私营企业来说有点浪费。谢谢大家!如有更好的方法请指出。

网友F:
买个小PLC国产的便宜。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