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FX2N-80MT 不用定位模块怎样控制松下A4系列伺服

楼主(2010-11-27):
如题:三菱PLC FX2N-80MT,不用定位模块,直接控制松下A4系列伺服
如何实现?
盼高人指点!最好有实例程序和硬件接线图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用脉冲输出口,如Y0,用OMRON的话是PLS2指令,我一般是用OMRON

网友B:
老大,脉冲啊,很好用,你搜搜,很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C:
用plsy,plsr指令啊,很好用的,对着手册看看。先速度慢的话,调下齿轮比。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D:
脉冲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