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2N—4DA输出是0~5伏,我要改成0~10伏,要如何修改?

楼主(2010-11-27):
请教各位大侠,FX2N—4DA输出是0~5伏,现在我要把他改成0~10伏用,要如何修改?谢谢诶。

网友A:
兄弟可以看看特殊功能模塊用戶手冊

网友B:
FX2N—4DA默认输出是-10V到+10V,你要的是在这范围之内的。详细参看:技成培训网
技成培训网

网友C:
0-5V都可以改,那改成0-10V应该会吧,呵呵。楼主的问题问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这是我的一段程序你,看看吧

网友E:
最详细的帮助,直接看我的吧,最后再转化为梯形图就OK了,特地为你制作的,
编程部分另外写,这个只要传输一次就行了,后面编程就可以直接覆盖了,
再声明一点,4DA模块为第一个模块,如果不是第一个,依次把K0改为K?指控后的改一位,在后面就不用改了

网友E:
实际有四个通道,依次修改,我只列举了两个通道中的一个0-10V修改,可以继续往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