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27):
请教一台PLC控制2 台变频器,使用485通讯控制。只能运行一台,请问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是一个品牌,不同型号,都有A,B接口可以用,两台变频器并联接法。

网友A:
你提的问题说得很笼统,不知你用是什么PLC,和变频器,出现原因有很多,一是你程序编得是不是正确,还有你的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意见

网友C:
具体要看到底是什么协议
也许是你程序问题 比如某些寄存器的重复使用造成的
参考资料:
技成培训网

网友D:
什么什么 哦 @!

网友E:
站号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