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LC故障灯亮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我选择用的是一个S7-200 CPU226的PLC,使用好好的PLC突然出现SF灯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系统内部故障

网友B:
楼主是否使用了扩展模块?如果使用请检查扩展模块24V电源是否正常,拔下插在CPU上的模块连接插头,看看SF灯是否还亮,若故障依旧,则有可能是PLC故障,不过我用S7-200上百台,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扩展模块供电电源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C:
那PLC能在线吗

网友C:
如果能在线清空PLC程序再看看

楼主:
CPU的SF(系统故障) 灯亮有以下几个原因:
1)CPU运行错误或硬件元件损坏.此时如果Micro/WIN还能在线,则可在命
令菜单中进入PLC>Information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
2)程序错误,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看门狗"超时也会造
成SF灯亮.
3)CPU电源电压可能过低,请检查供电电压.
资料参考来源:
技成培训网

网友D:
我们也遇到几次这样情况。你断下电。然后在上电看看。有时可能就好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