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步进电机过热

楼主(2010-11-27):
我有一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交流输入的,可以从110V到220V之间,我用220V输入之后,一会就会电机发热,后改用110V后发热就小了很多,是不是要用110V的?还有在我步进电机及PLC上电时,电机会向前微微小动一点,有什么办法不动?请教几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上电还会走一小步啊?看来这品质不够好呀,有条件换掉吧。

网友B:
应该是步进电机在上电的同时有一相线圈通电锁住转子产生轻微抖动吧?

楼主:
可能是二楼兄弟讲的,有没有办法不动呢?

网友C:
你把细分调一下看看

网友D:
我的建议
你看看能否控制在给电机上电之前先给个信号控制步进锁功能(也就是使能端),让步进电机锁住,再给110v电,但上电后,迅速将锁解除(因为长时间步进锁会使得电机发烫,甚至烧坏电机,很多牌子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还是有很多牌子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上的老师 要是先使能刚好没在定子的那个什么上面 会不会还是要跑一点

网友F:
应该是步进电机在上电的同时有一相线圈通电锁住转子产生轻微抖动吧

网友G:
上电抖动是没办法解决的,一般断电时候不用手转转子,上电是不会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