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

楼主(2010-11-27):
我是一新手,请问如何编辑三菱上载的程序,我在打开程序编辑后却不能够变换程序的,那位高手请指点一下的!!

网友A:
按F4变换,如果不能变换肯定是程序中有错误。请检查并消除错误后再变换。
饿米豆腐

网友B:
可能是之前的编程软件不一致,调整有关指令、符合格式要求后,应当可变换。
不能变换时,好像有提示信息,如光标停留在不能变换之处、颜色不同等;这时,或者可用指令表形式查看程序。

网友C:
程序编写对了就可以变换,除非你写的程序有问题咯。

网友D:
读上来后有没有改变到编辑状态?
三菱

网友E(2011-02-11):
那是你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