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显示时间

楼主(2010-11-27):
EVIEW触摸屏,型号MT508T,怎么在主页面上显示时间,请高手帮我

网友A:
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以上地址的当前值,数据类型选择BCD即可!

楼主:
回忆依然很美你好,我照你的方法做了,但做模拟时,看不到时间,只有一个0.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B:
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8413.html
已经提问了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请勿再重新发相同的帖提问。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