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大家好,我公司有台挤压机是用的是欧姆龙C1000H的PLC编程器,现在电池报警,要更换下,问题是电池上没有配线,只能用原来PLC上的(电池配线带有四线插的),如果我不关外部电源,取下电池,然后把线焊到新电池上,会不会出现程序丢失或是参数丢失?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

网友B:
换电池的时候,PLC通上电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换的过程中PLC尽量不要断电。

换的时候如果要自己焊线,千万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性。

网友C:
还是买个原装的电池比较可靠些,焊接时的热量可能会损失电池,一般都是碰焊的。

网友D:
以上很精典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