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加自耦降压

楼主(2010-11-27):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星三角加自耦降的二次回路和一次回路接线图,望各位师傅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中专和大专的职业院校的教科书上都有

网友B:
是用在什么上的,需要这么连接吗???

网友C:
电工手册上就有

网友D:
星三角加自耦降压?有这样的降压控制回路吗?看来是偶孤陋寡闻了!只见过星三角降压启动,或者自耦降压启动,就是没见过星三角加自耦降压启动的,哪位高人帮楼主顶下,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E:
趁早不要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我用过,效果很不好,还不如星三角转换那样效果好呢。

网友F:
星三角与自藕是2种方式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也是第一次听说。
售后

网友I:
第一次听说

网友J:
有用过大型电机空载起动,有负载不好起动。起动时间较久,依次是降压星型起动,全压星型运行,最后转三角型运型。只用在变压器容量不够的场所。

网友K:
表达就不明白。让人产生误解

网友L:
上网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喇

网友L:
这比较简单的

网友L:
你看一下书啦

网友M:
用闭式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N:
星三角加自耦降压?有这样的降压控制回路吗?看来是偶孤陋寡闻了!只见过星三角降压启动,或者自耦降压启动,就是没见过星三角加自耦降压启动的,哪位高人帮楼主顶下,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O:
是什么设备要这种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