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在启动时显示:系统启动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点确定后可以打开程序,但是在打开工程时马上崩溃,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截图如下:

网友A:
是不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或者编程软件不完整导致的。你可以拿自己的编程软件到别的电脑安装试试看,如果还是那样的问题,说明你的编程软件也许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检查一下你在安装时是否有操作失误的地方,或者重装。

网友C:
樓主兄弟現在都用V8版的編程軟件了,你這個是很中古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樓主兄弟現在都用V8版的編程軟件了,你這個是很中古的了

高版本的,在本站的下载区就有的,看置顶帖。

网友E:
楼主就是高啊,也许你那个软件安装出
了问题,认真检查下,删了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