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描述:运行CX-Programmer提示的问题
原先安装了CX-Programmer7.3,卸载了,因为没有模拟机再安装CX-ONE,就是不好用,重新安装卸载好几遍还是不好。已经折磨我两天了,下个月4号就要考试了,急急急,哪位高人出手相救,在下先谢谢了

楼主:
描述:上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CX-ONE是从老师那里拷来的,也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估计是2.0吧

网友A:
CX-ONE第三张CD中的卸载工具去卸载。

然后重新安装。

Regards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描述:文件图片
    用过360,优化大师卸载也不好使呀,我从老师那里拷来的文件不是分成CD1,CD2,CD3的。附图片

网友B:
    找到CX-One Remover双击打开,可以卸载原来装的那些没下载干净的。完成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或者你去写个CX-ONE 4.0的。地址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1899.html

楼主:
    描述:CD3
    我又找了最初安装的CX-ONE2.0,CD3中那个文件是自动卸载的?

楼主:
    先谢谢了,我先试试

楼主:
    成功解决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C:
    记住,有很多时候,一些卸载优化清理软件,对某些工控编程软件的卸载是无效的,从表面一看虽然卸载了,但会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