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WDD35系列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急、

楼主(2010-11-27):
WDD35系列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怎么实现定位控制的呀,他能和变频器配合使用,做编码器用,就3跟线,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下载的资料:WDD35系列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是我所电位器的主打产品,使用领域最广泛、产品特殊类型最多,有单联、双联、长轴、短轴、复位等多种类型,通过输出电压来控制角度偏移量,产品线性精度高,电气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纺织机械、航空、航天、军事、电工、电子及仪器仪表等领域

网友A:
N年前做电工的时候在一家玻璃厂见过测试玻璃厚度用的就是这种三线式的线性电阻,由一个小气缸带动这它去检测,我用万用表量过,它阻值分辨率特别高,而且阻值范围好宽,我记得是最大达1M,而且三点之间的电阻有个关系,具体的倒是忘了。不知道楼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做定位控制?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有PLC编程功能而且还有A/D转换功能做定位功能肯定是可以的,一般用普通PLC和数模转换模块控制,通过读取电阻值或电压值,转换成数字量再通过程序设置编程自己想要的位置。用单片机电路集成A/D模块的,需要专业定做。也可实现。

网友C:
电位器,一般靠电阻值的变化,改变0-10V信号,电压值转换为模拟量信号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D:
电位器,一般靠电阻值的变化,改变0-10V信号 ,独立线性度0.1%,一般用于pid控制上

楼主:
我现在用的时候发现这种电位器阻值变化的很不正常,检测的时候他的电压从1000 到700很平稳,再转的时候就直接到各位数了,你们用的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