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输入输出。

楼主(2010-11-28):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情况,用一个装置(无敌变频器)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点(OUT1)去控制另一个装置(超级变频器)的输入点(IN1)。输出与输入是NPN型电路,都是使用用各自的+24V电源,那么是不是要把两个电路的COM点和+24V点短联上?
这样做电路可安全吗?
正确安全的方法是什么?用中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两个加起来就是超级无敌。没用过,不过变频器室同品牌同型号应该可以(曾经咨询过),但是不建议这样做,就算可以如果其中一台出问题会影响另一台。
自学

网友B:
看你怎么用吧

网友C:
怎么连接没用过,但是24v肯定不能连,要用只能用一个24v,com要连在一起。如果24v和COM两个都连得话,两个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会相互干扰工作不正常的,
比如一个输出是24.5v,一个24v,那么24v的那个变频器开关电源就会工作不正常。因为24v的那个开关电源检测到24v偏高就会调低输出电压,会导致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另外几组电压(cpu 及驱动)电压偏低。导致变频器不工作。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D:
同意3楼的。

网友E:
COM联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F:
只要给他们提供同一个参考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OM联在一起就行了
赞同

网友H:
赞成3楼说法

网友I:
有实际用途吗?佩服楼主的标新立异。

网友J:
同意7楼COM端连在一起

网友K:
只能用一组电源,共阳或共阴都可以。只要形成回路就行了

网友L:
同意7楼COM端连在一起ok

网友M:
可以将com连在一起使用,但不建议这样做,小功率变频器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当有电位差或其中一个断电,会出现一些故障

网友N:
同意3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