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只台安的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我一只台安0。4KW变频器,有时开机就会显示EPR,我用的是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后来试了多次,又没有发现这问题,但过了几天又出现了,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开机就会这样,不知是何故?查了手册,说是EEPROM故障,对策是更换EEPROM,有没有其它兄弟有过这样的问题?变频器用于一般的控制,国内比较好的,价格适中点的变频器哪种比较的好?

网友A:
变频器硬件故障,只能维修,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至于国内的品牌很多的,至于价格,国产的一般都不会很高的,[低价低质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网友B:
台安台达 都是很忽优 谁不怕烦就用用看特别是台达 我是搞怕了

网友C:
台达不错呀,比英威腾好多了

网友D:
英威腾矢量型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森兰的不错 工厂里的多台变频器多年都没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用台达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G:
深圳的汇川和英威腾都非常的不错,小弟用过,这两者的矢量都做的特别好。而且服务态度一流!

网友H:
一楼说的对是变频器硬件故障,要是不想修的话,开机前上电先预热预热或许可用。

网友I:
我单位用的是台安的 硬件老是坏 只能送修了 还是用三菱 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