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EVIEW触摸屏怎样在页面上显示时间

楼主(2010-11-28):
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时间和时钟地址的当前值,数据类型选择BCD,但模拟时不能 显示时,有那位朋友知道,请教我,谢谢

网友A:
你设置的内存地址是HMI的还是PLC的?要设置为读取屏幕内存的区域才可以的,否则需要连接PLC才会显示的。

楼主:
怎样设置HIMI

网友A:
建议本站找类似的程序样例看看或者找对应手册说明看看。

网友B:
使用触摸屏自己的字元件:例如“LW10000代表秒‘LW10001;分LW’10002;时可以用数值显示和数值输入

网友C(2011-02-14):
可以直接用时间显示元件 省事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