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怎么了?

楼主(2010-11-28):
plc是S7-200CN的CPU226CN(DC/DC/DC),连接的是OMRON的E2E-X18E的接近开关。
使用中发现奇怪现象:刚开始使用时,接近开关一切正常,即当有感应的时候,接近开关指示灯有反应,同时接到PLC的输入点也有反应。但用了几天后,发现有的接近开关反应不正常,无论有无感应,其指示灯一直是亮的。
这能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检测?
请大家帮忙,先道声谢谢了!

网友A:
PNP和NPN型号有没有错

楼主:
都是E2E-X18ME一样的型号。
一共有12个,有3分之一多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暂无问题

网友B:
西门子一定要用PNP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一定要用PNP的
24VDC两线的接近开关可以通用,不管日系还是欧系的plc都可以。
例如:检测2mm的直径12mm,NO点的型号为:PRT12-2DO
检测4mm的直径12mm,NC点的型号为:PRT12-4DC
网上此类产品很多,上面我说得这个是韩国在国内合资生产的,质量还可以,动作压差较大。80-100元/个吧

网友C:
有的接近开关反应不正常,无论有无感应,其指示灯一直是亮的。
要么是应用的不对,要么是亮灯与不亮灯的压差太小,可能买到垃圾品了。

网友D: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有一种是四引脚的,有个引脚如果被接了会影响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E: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是不是用到水货了

网友G:
如果灯一直亮,可能坏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无输出电压

网友H:
有可能坏了

网友I:
我见过几次是接近的头坏了指示灯一至是亮的。
售后

网友J:
估计买到猥劣品了

楼主:
估计是产品质量问题,昨天更换了一个,再观察看看

网友K:
楼主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L:
OMRON的接近开关质量还是可以的,不过市场上假冒伪劣的很多,还有中间继电器之类的,更是假冒伪劣的居多。
jxh668

网友M:
韩国产的吧?

网友N:
用韩容的吧,我们公司用得很多很少出问题

网友O:
我遇到个,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P:
接近开关信号线短路了

网友Q:
接近开关一直亮,看PLC输入点有没有信号,没有的话是型号不对

网友R:
先检查线路,再确定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S:
应该是质量优问题吧,一般还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么就是这话一批就是假货

网友T:
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U:
水货的可能性大。假货太多了。接线错误可能性不大,要不也不会一开始可以用!

1162859666@qq.com

网友V:
接近开关有残余电压,会造成时有时无。

网友W:
灯亮如果工作正常可以不管他,发光二及管有问题,如果总是保持1种开关状态,就是坏了。

网友X:
百分百开关坏了,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开关用一段时间就坏,或者上去就坏了,但大部分也是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部分做的有问题,直接24V整流滤波做接近开关电源,滤波电容用得是50V,2200UF,没用放电电阻,求高手指点一二?
工控组态

网友Y:
看看开关周围环境有没有影响,比喻说油进到开关里面了,不是的话肯定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

网友Z:
可能是里面线圈烧了

网友AA:
你用的是不是国产的接近开关,有许多国产价格低的,用的就不怎么行.

网友AB:
可能是到水货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C:
看看电压有问题没?建议你用E2G!!

网友AD:
是不是坏了吧。

网友A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查是使用环境太恶劣造成的,用电吹风对着吹,接近开关就能指示正确。OMRON E2E-X8MD1吧好像是。后来处理是换防水性能更好的接近开关了

网友AF:
用萬用表测一下就知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24VDC两线的接近开关可以通用,不管日系还是欧系的plc都可以。
例如:检测2mm的直径12mm,NO点的型号为:PRT12-2DO
            检测4mm的直径12mm,NC点的型号为:PRT12-4DC
网上此类产品很多,上面我说得这个是韩国在国内合资生产的,质量还可以,动作压差较大。80-100元/个吧

版主具体哪个品牌啊

网友AH:
一定是买到水货了
QQ:6395435

网友AI:
漏电流太大了  ,我也遇到过。水货可能性极大。如果灯长亮,肯定坏了。注意型号:NPN型,PNP型接法。

网友AJ:
坏了呗,质量差的,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