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通讯被干扰,急

楼主(2010-11-28):
我做的是一套自动焊接设备,当焊机启动时(只是启动,焊机还没有输出电流),PLC与触摸屏通讯被干扰,无法进行通讯。请问各位高手,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干扰,怎么处理。

网友A:
PLC与触摸屏通讯着好屏蔽,PLC与触摸屏单独接地

网友B:
我们公司很多台这种设备,好象没有一台是这样的,我也做过控制氩焊机的,也没有出过这个问题,我用的是三菱的PLC,威纶的6056I屏,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网友C:
估计你用的数据线是水货,里面没有屏蔽层,买根好的数据线,再把PLC,触摸屏,焊接机都可靠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D:
控制箱有没有接地

网友E:
如果是成套设备并在保修期内,可找厂家来免费处理,过了保修期也可以找厂家来处理,估计要收费(想不收费,可以咬定他们产品质量有问题试试),自己做的的设备,可以把弱电接地与动力接地重新分开做,保证屏蔽可靠接地。
饿米豆腐

网友F: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G:
把焊机的接地分开,plc单独接地,或者你的动力线跟通信在一起

网友H:
用屏蔽线,而且要接地

网友I:
PLC与焊机间做好屏蔽和分开接地

网友J:
要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