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各位老大  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485怎么通讯   该怎么设置    最好详细一点    有这方面的书最好    先谢谢各位了   主要是同步用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我没用过也没见过变频器可以做主站使用的,绝大多数的变频器只能对上位机发送的命令做出应答,变频器不会发送命令给其他设备,所以你用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485通讯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同步的话可以用主变频器输出模拟量来做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网友B:
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485通讯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C:
可以通讯的,我用过四方变频器,
主机设置:
1. 频率输入通道:面板电位器([F0.1]=3)。
2. 运行命令通道:面板控制([F0.4]=00#0)。
3. 通信设置([F9.0]):默认值。
4. 通信辅助功能配置([F9.3] = 0001):本机
为主站。
从机设置:
1. 频率输入通道:通信接口([F0.1]=2)。
2. 运行命令通道:通信接口([F0.4]=00#2)。
3. 通信设置([F9.0]):默认值。
4. 通信辅助功能配置([F9.3] = 0000):本机为从
站。
5. 联动设定比例([F9.5]):根据需要设置。
6. 联动比例矫正通道([F9.6] = 2):外部通道VC1,
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台达的也可以这样做
  • 下载积分:+3(xqx666)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