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制电脑与MT6070iH的连线

楼主(2010-11-28):
请教各位如何自制一条电脑与MT6070iH触摸屏的连线,

网友A:
找MP3,手机等的USB线就可以了,这个型号的屏,只支持USB上传下载的。其他的口,是数据通讯用的。你还可以用U盘之类的下载工程。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很通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