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想多了解A/B相脉冲信号和A/B/Z脉冲信号的知识,特别是应用领域的问题,各路好手帮帮忙,先感谢了!

网友A:
建议看看编码器的说明,有关文档本站就有下载的。集体型号和品牌有差异。一般A/B的相差90°的相位角,Z相是复位的信号,旋转一周,产生一个脉冲,通常是用来做复位的。A/B/Z形式的也称为3相输出形式。
  • 下载积分:+3(xqx666)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