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发现 必将解决

楼主(2010-11-28):
高手解释一个!!!

网友A:
楼主提问这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1.你的地址使用为什么要重叠,这种用法在实际应用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2.楼主请把后面的程序也传上来看看,看看后面时候还使用了包含VB0,VB1的地址,程序扫描时把最后扫描到的指令写入过程映像区。

网友B:
给你个小图:
没有MOVW VW0 VW1的话,VB0、VB1的状态如上图所示。
执行完MOVW VW0 VW1后,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