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 SFC复位问题

楼主(2010-11-28):
Q 系列中好像没有批量复位这个指令,FX中有ZRST 这条指令。
如果SFC 中有两条SFC 分别为BL1和BL2
我要复位BL1中 S20 和S30 这2个状态
除了这样写
RST BL1
RST BL1\S20
RST BL1\S30
还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Q 系列中批量复位 bkrst

楼主:
BKRST 不能复位 S 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