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我有一个三菱的触摸屏F930GOT-BWD-C要用什么线让电脑读取,我有一数据线一头是USB的一头是RS422的,但GT软件读不了,是不是还要什么驱动的,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按照版主的接线图做一根就OK,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B:
肯定要驱动

楼主:
我的电脑只能用USB我有几条线都不能用,是不是要装什么驱动?数据线都是一头是USB一头是RS422还有的是RS232C

网友C:
先买一根USB转232的线,我用过几个品牌。感觉力特兼容好一点。
再用上图的线连接GOT。

网友D:
先买根好点的USB 转串口线。在连上试试。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