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FX2N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8):
比如用485的通讯板。方法一是在PLC参数中设置 ,另外就是用指令 MOV H0E09E D8120
很想知道这条指令详细是怎么对应的 还有就是如果用232的通讯板呢,或者提供下哪本手册里有这介绍 一直都用的很糊涂,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中的“RS”指令。

网友B:
编程手册功能指令中的 RS 指令有详细介绍啊!

楼主:
谢谢 手册一直没仔细看过

网友C:
H0E09E包含了所有你能在PLC参数中设置中设置的数据,转化成2进制数,就是b0-b15,然后对应位找对应的功能,FX通讯数据,你如果用232BD和485BD模块,就用RS指令,如果用模块,就直接用MOV就行了

网友D:
MOV H0E09E D8120
这个是定义D8120通信的格式,在定义通信格式之前也要定义通信模式,是8 位还是16位,H0E09E这个数值有没有错?0代表数据长度为7位;第二位是E,但奇偶性没有E呀,这个我个人的见解,有错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