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程序问题

楼主(2010-11-28):
从台达触摸屏输入时间数据(D500,D208),FX1N的PLC读取,比如输入100,100,则正确应该为T10计时10S,T40计时100S,但现在有另一台机子结果是T10计时100S,T40计时1000S。都是同样类型的设备,没检查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帮分析有哪写因素造成。
程序:
LD M8000
MOV D500 D600
MUL D208 K10 D300
LD M10
OUT T10 D600
OUT T40 D300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A:
。。是正确的啊。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我刚才用我的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亲自试了,完全正确,我想应该是你输入错误,PLC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C:
应该把屏的程序也传上来看看。

网友D:
确定你的触摸屏没改动?增益值没改变?

网友E:
程序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F:
要不你把数据寄存器的编号改动一下,用其他的数据寄存器看看,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G:
D500 D600
D208 K10 D300
d300里面乘以10.了所以D300就是1000转换成T40就是100S,而D600就是实际输入100转换成T10就是10S

楼主:
上传PLC和屏的程序文件
描述:1号机PLC和触摸屏程序
描述:2号机PLC和触摸屏程序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H:
程序没有错,估计是点触摸屏时手哆嗦了,多输入一下零。没有台达的触摸屏软件,如果2台机器触摸屏程序是一样的,可以互相更换一下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I:
没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