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问题

楼主(2010-11-28):
请高手指点:PLC测速程序中的M/T测速法的时间脉冲信号和是什么意思,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脉冲的个数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例如:N--编码器每转脉冲数,M--所捕捉到的脉冲数,T--设定的时间(S),n--速度
n=M*60/T*N,如果是4倍频,就是n=M*60/T*N*4=n=M*15/T*N

楼主:
谢谢啦
我说的是T法的时钟脉冲信号是多少,

网友B:
台达PLC有测速指令SPD

网友C:
高速计数器定时中断,读取数据,接着高速计数器复位,则可得到单位时间脉冲数,或用SPD指令

网友D:
楼上正解,同意啊,呵呵,自己定时就可以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