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昨天去维修一切胶机,FX1S的PLC,读出程序时提示找不到END指令。里面的辅助继电器M的触点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被置位,使机械不能运转。这个可能是厂家工程师在屏里面做了时间控制的,都可以理解。我强制辅助继电器M关后程序、机械能正常运转。但没有END指令是怎么回事呀?
QQ:532904130

网友A:
现在FX1S,1N系列的,山寨仿造的居多,不能当做和按照正品的思路来分析的。

网友B:
利用軟體診斷看看是否有異常?不行將備份程序重灌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不过是松下FP1系列的,没有END,但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D:
没有程序吗?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D:
没有程序我们也帮不上忙。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E:
没有END可运行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END可运行的,我试过

那样的话运行不会出错吗?
QQ:532904130

网友F:
END是程序自动添加的,想删除都删除不了,不知道PLC怎么识别程序和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END是程序自动添加的,想删除都删除不了,不知道PLC怎么识别程序和运行的?

以前的三菱编程软件不是自动添加END的,现在的GX才是自动添加的。
QQ:532904130

网友G:
分软件  我用的fx1n  就没有end  但也能运行

网友H:
与软件有关系 你可以试试用 FX软件

网友I:
可能是以前的编写失误吧。在出问题之前你看过有END吗?现在的GX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