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么加密的

楼主(2010-11-29):
我司有台1NPLC,用手编可以监控到程序,但不能下载,用电脑解密,读取的密码是烂码。它是怎么加密的,是在三菱公司定做的吗?

网友A:
不可能吧,现在三菱的解密软件都挺好用,要不就是你的解密软件不好用。

网友B:
是不是422口某个引脚被做了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422口某个引脚被做了手脚?
要是这样的话,就不能连接上了!应该是解密软件的问题。

网友D:
同意3楼的,三菱的解密软件已经很普及了。

网友E:
多数是软件有问题,三菱的解密软件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