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问题

楼主(2010-11-29):
请斑竹进来看一下
见附图,为什么T200的数据传不到D40中呢?

网友A:
你用X21的下降沿传值,又用X21下降沿复位.肯定传不过了.你把传值改为X21的上升沿

网友A:
不过你这样,每次下降沿复位,值始终是零啊.

楼主:
我想用下降沿传送,用上升沿复位,可是也不行?

楼主:
是不是T200先掉电,然后再有下降沿造成的?

网友B:
LDF X21
MOV T200 D40
这条指令放在最上面就可以,你试一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