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坏了

楼主(2010-11-29):
我厂有个台达0.75KW的变频器显示故障序号CF3.7,不知哪里坏了,哪位指点下!
重在积累!
jxh668

网友A:
电压或内部问题

网友B:
查一下说明书代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线路问题了,可能要到专门的维修机构去检修一下了。

网友D:
同一地方的话可以帮你看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E:
cF3.7 指变频器侦测线路异常,送回台达维修吧

网友F:
故障cF3是台达M系列的通病
學無止境

网友G:
直接换其它牌子变频器

网友H:
如果是上电报,霍尔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台达M型的通病,电流互感器坏,只能送修

网友J:
呵呵,我公司一台18.5KW的台达变频器也是显示这个故障

网友K:
保内 直接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