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程序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9):
我有一设备用的是三菱Fx2-32mr 的PLC带一Fx-2DA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输出两路-10~+10的直流电,通讯端口与一操作介面相连,这种情况下用电脑怎么在线观察,不知道正负10V是怎么设定的,且程序里面有一些看不懂请大家指点下:
M8000 TO KO KO HO K1
TO KO K21 K1 K1
TO KO K1 KO K1
TO KO K2 KO K1
TO KO K1 D447 K1
TO KO K2 D446 K1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扩展模块的使用手册,模块的每一个地址都有固定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B:
建议看下Fx-2DA的手册
QQ:532904130

楼主:
手册看了,不是很明白,烦请帮忙解释下。

网友C:
晕倒,手册上讲的很直接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看你上面的程序,也不是用到FX-2DA上的啊。FX-2DA #0-#15缓冲器是保留不可用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是模块功能指令,看一下手册

网友E: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要看看手册!谁能把它背下来啊!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F:
看手册啊

网友G:
我是文盲

网友H:
看你的程序好像是4DA模块的吧!2DA不是这么个写法!!!

网友I:
多学习呀
迈翔

网友J:
这是2D/A模块的程序

网友K:
9楼的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