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GX-Developer不能像欧姆龙的编程软件那样可以分程序段的吗?如果一个项目程式很长,在一个段落里不是很不好吗?

网友A:
可以的,只不过在三菱低端PLC里面是不可以的。高端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不过在三菱低端PLC里面是不可以的。高端机可以的。

FX系列可以吗?

网友B:
FX系列没有这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系列没有这功能

要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