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三菱MR-J2S-A伺服电机配套编码器的接线图

楼主(2010-11-29):
我们现有几套三菱MR-J2S-A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现在要用起来,在接线时不知道电机上配套的编码器的接线图,下载的说明书上也没有详细的接线图。请哪位大侠和版主告知。

楼主:
从编码器原先的接线看,都接了C、D、F、G、S、R这6个脚,不知道这些脚的具体定义。

网友A:
你应该看手册里面有…

网友B:
顶起啊!我也正需要!!!

网友C:
编码器电缆通常是供应伺服的人卖你的,有做好现成的。
这个在伺服放大器手册上好象真的没有讲。
但在伺服的样本上有讲。

楼主:
C、D、F、G、S、R这6个脚应该是A、B相4根线加电源2根线,但不知道哪对哪。手册里没有具体的,一时又找不到相关资料。版主,伺服样本在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