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怎么用,设定年月日

楼主(2010-11-29):
三菱plc在程序里,怎么设定年,月,日,比如我想让plc在2010年11月10日停止运行,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读出时间,然后比较。

网友B:
用特殊数据寄存器D80-18年,D8017月,D8016日。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用寄存器设定你的时长,然后比较,然后跳转停止输出

网友D:
……感觉前不久回答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还贴了案例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7107&page=1#907222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Q系列的可用DATERD指令。。。。

网友F:
我送你一个,自己编的三菱可以参考一下
學無止境

楼主:
谢谢6楼的支持,在你的帮忙下,我找到了答案

网友G:
寄存器设定你的时长,然后比较,然后跳转停止输出

网友H:
最最简单一招,在线连接plc,编程软件打开,在线-------时钟设置-------设定时间,
完成
PLC时间就设好了
再特殊数据寄存器D8018年,D8017月,D8016日来设定你要停机的时间,大于等于这个时间,设备停止运行,OK
下载积分:+1(yaniii) 真诚感谢!你的全面的, ..

网友I:
有特殊寄存器,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