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CPU226 DC24V电源损坏,配件型号?

楼主(2010-11-29):
一台S7-226CN DC24电源,误接入220V交流电损坏。检查后,发现电源板中有以下零件损坏:T3.15A圆形保险,SJ93贴片肖特基二极管(封装形式5025规格)。还有个零件看不清楚型号,只好画个草图,请教各位帮忙看下。在此先谢过。

楼主:
SJ93贴片肖特基二极管很难购买,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A:
是不是个片状的东西?会不会是起保护作用的压敏电阻?楼主最好上图。。。

楼主:
谢谢wsir123 的关注。找了个相机,不太会拍摄。

楼主:
确认不认识的元件已损坏,击穿短路状态。并在滤波电容两端,不像是贴片电容,估计是24V保护用,类似稳压二极管?

楼主:
今天购买T3.15A圆形保险,5025封装的2A肖特基二极管。至于不知道型号的元件,依据电路推测,只是个辅助元件,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为了防止再次损坏,我代换上32V的稳压二极管,(输入电压有效范围21-28V)防止再次过压损坏。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修好。 SJ93用普通1N4007代换, 不知型号的元件用30V稳压二极管代换,现在通电一小时,无其他异样。

网友B:
要么是一颗25-30V的稳压要么就是一般的2极管

网友C:
应该是一般的二极管,防止反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