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大师们!急!

楼主(2010-11-29):
台达PLC——DVP-24ES无法与PC通讯,PC侦测不到COM口,待解决。。。。

网友A:
USB转232或连接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B:
台达的程序编辑软件是带有通信协议自动侦测功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连接不上的现象。
1.确认PLC电源已打开,
2.确认通信线是否正常。

网友C:
用好点的USB转RS232线

楼主:
谢谢这位好心人!

楼主:
我用的是刚买的USBACAB230,不过,我的PLC是旧的。会不会是PLC“COM”没用拉?好的PLC又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刚买的USBACAB230,不过,我的PLC是旧的。会不会是PLC“COM”没用拉?好的PLC又没有
用RS485接口再试下!

网友D:
会不会是人家把接口故意给弄坏了。防止别人读取程序。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求大师们!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