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电开关定长

楼主(2010-11-29):
兄弟是新手,如何写程序,请详细点,谢谢!!

楼主:
兄弟用的是FX2N的PLC

网友A:
问题不清不楚,看不懂,光电开关无非就是有信号和没信号,你只能检测它的通和断,光栅尺是可以定长的

网友B:
问题不清不楚,看不懂

网友C:
光电开关只是一个开关,只不过是用电子红外线感应的,没有输出的信号,也就是没有量,何来值???